方形来令片的刹车效果是否更好?

楼主(2025-05-15):
来令片的形状挺多的,

各位自行车来令片是什么形状?

方形的来令片是否比圆形的更为靠谱?

网友A:
理论上摩擦面积越大制动效果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摩擦面积越大制动效果越好!

前轮用圆形来令片,后轮用方形来令片,这样是不是绝配

网友B:
越大越好用吧,我感觉应该是这样子的。不过也要看你的车上能不能装的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越大越好用吧,我感觉应该是这样子的。不过也要看你的车上能不能装的上啊 ...

你为何不考虑买个山地车玩玩呢

网友C:
第一次听说  来令片  的说法,这是自行车上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听说  来令片  的说法,这是自行车上的吗

碟刹用来令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为何不考虑买个山地车玩玩呢

没时间玩儿,也不想玩儿,也没机会玩儿。
哪那么多时间玩儿啊

网友D:
以前一个动片一个静片进化了两片都能动叫啥双活塞泵

网友:
不同形状可以换吗

网友:
来令片的形状和用的碟刹型号有关吧,型号不一样你能装进去?楼主的着个图片以前BB5用的是圆形的,BB7用的是哪个大的

网友E(2025-09-12):
油路碟刹,大面积方形片,肯定比小园片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一个动片一个静片进化了两片都能动叫啥双活塞泵

活塞泵是油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油路碟刹,大面积方形片,肯定比小园片好,

你用的是油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