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BOSE C20 换电容维修 后续 只有爆破音 没信号 大神帮忙看看怎么修?

楼主(2025-05-15):
BOSE C20 换电容维修 后续 只有爆破音 没信号 大神帮忙看看怎么修?

前情预告:
【新提醒】BOSE C20 主板维修 换贴片电容 掉焊盘 高手帮忙看看怎么补? - 维修达人 数码之家

原来是偏音问题拆开换电容的,换了12个 1uf 50V的电容后(中途掉焊盘现在用飞线都补好了,框出来的都是换过的电容,颜色不一样的框表示这些电容掉过焊盘),现在上电能点亮,但是只能随机出 “啵” “啵” “啵”。。。 的爆破音,不管有无音频输入都只有这种爆破音。

输入没有任何信号,大神帮忙看看怎么修? 应该是DSP功放 输入的是模拟信号

原主板图:

网友:
你换的这些都是音频输入输出电容,这电容不容易出问题吧,接上喇叭有没有低噪,没有的话功放芯片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