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迪] micro SD卡无法格式化还有的救吗?

楼主(2025-05-15):
有一张放在WiFi摄像云台的micro SD卡,32GB昨天忽然想看看回看,在App中可以看到文件名,就是无法播放。拔卡放在读卡器中,可以识别,但里面只占用了一半空间,按理论这张卡用了很久,应该写满的,然后新录像覆盖旧录像,不断循环。可是读卡器识别只有一半已使用,文件能正常拷贝到电脑,拷贝后想格式化它,提示格式化失败。网上下载SD formater工具,也无法格式化。

这情况,这张SD卡还有救吗?

网友:
应该挂了,换一个吧...

二○二五年五月十五日

网友A:
写入寿命到了,主控锁死了,无解,红灰卡有10年质保,拿着购买凭证到闪迪官网走售后可以换个新的

网友:
用安卓手机试试

网友:
可以刮点更换主控,只是寿命有限!

网友:
写保护了,扔了吧

网友:
监控上写入太频繁了,几年差不多了。

网友:
用DiskGenius试过吗?

网友:
坏了,扔了吧,没治了,这种现象很常见

网友:
基本上是坏了, 换个卡吧

网友:
这种现象就是写保护了,估计要找原来的行车记录仪才能解除。

网友:
现在TF卡也不贵。

网友:
目前无解,只能扔了

网友:
没救了,走售后吧

网友:
扔了吧   又是闪迪的  这种基本修不好

网友:
没有酒了,买新的,高耐用那种

网友:
节哀顺变,32G的扔掉换128的吧

网友:
没救了,我的有几张长时间不用也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入寿命到了,主控锁死了,无解,红灰卡有10年质保,拿着购买凭证到闪迪官网走售后可以换个新的 ...

刚刚查了,京东2021年购买的,可以直接申请售后换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