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40年前的钟控收音机 进口飞利浦D3620拆解打理

楼主(2025-05-15):
海鲜市场捡回来的飞利浦D-3620钟控收音机,拆解清理记录。

1985年生产的飞利浦,并非现在的贴牌飞利浦,马来西亚制造。

经过40载岁月的洗礼,外观已经严重发黄,保存环境等因素导致破败不堪。

对大品牌的老产品都比较感兴趣,尽管卖家不包好坏的东西也想捡回来折腾一番

硕大的按键设计风格

品牌LOGO

底部铭牌

记录时间的电池仓

由于那个年代的设计,外壳拆解毫无难度,拧开螺丝即可打开外壳

喇叭

台湾产

数码管显示屏

频率指示

收音机主板

磁棒天线

音量转盘

调频转盘

频段切换拨杆,黄色格外显眼,做工不输现代产物

调频可调电容

飞利浦自家的收音机芯片TEA5591,比较罕见(以前接触的都是索尼的居多)

附上芯片数据表

紫色的电容,从防爆纹可以看出是松下的

电容产地也是马来西亚

这块泡棉上下夹住电路板,夹的很紧,顶部顶住喇叭

电源和时钟部分

电源线固定

变压器

三洋LM8560时钟芯片

LM8560数据表

切换开关

数码管显示屏,建兴0.6英寸

显示屏的数据表

走线都又固定点

频率指示传动结构,开始我还以为是拉线的,没想到是杠杆原理

总感觉中间的位置很容易断掉

不过检查发现柔顺度还不错

30年过去了,还是扛下来了

看来40年前的材料也不一般,难道是特氟龙?

拆出电路板

背面

接着拆喇叭,喇叭的固定机构很特别,没有使用螺丝,而是使用的单向塑料卡扣

由于还使用了胶水固定,所以拆下它并不容易

当拆下喇叭那一刻,惊了一下

由于喇叭朝上,而且空洞都比较大,所以灰尘堆积了一大堆

拆解到这里就结束了

下面是清洗完成后的组装

楼主:
清洁好的小配件

组装

传动拨杆,为了让它继续耐用,上点塑料专用的润滑脂

安装好电路板

电源插头

组装完成

40年来才第一次洗澡,干干净净的就是清爽

测试视频

网友:
这么大壳子磁棒那么小,这机子估计不是在欧洲销售,在欧洲销售基本上会有LW波段

网友:
我也喜欢这样的老货
看着真顺眼

网友A:
效果咋样,是不是立体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效果咋样,是不是立体声的?

一个喇叭怎么来的立体声

网友B:
拆解详细。再说以前拆解、改造过同类钟控收音机二台。主要是LM8560的26脚频率取自交流电50Hz,很不准,导致走时误差很大,不可接受。用32.768Hz晶振分频后输入,精度可接受,现在可用8025芯片来改进走时更精准。

网友:
一个时代的记忆

网友:
电解电容竟然都没漏液,看来当时的电容还没有计划性报废一说。

电源部分好像就是简单的稳压二极管电路

网友:
可能是高密度聚乙烯HDPE

网友:
喇叭孔再洗干净点就更加好了

网友:
真漂亮!好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解详细。再说以前拆解、改造过同类钟控收音机二台。主要是LM8560的26脚频率取自交流电50Hz,很不准,导致 ...

不适合国情。原因是中国电网的频率不准。北美和欧洲大部分电网的频率都是和原子钟同步的,所以这种钟控收音机在欧美非常准,比石英钟准得多,但是拿到发展中国家基本就没有实用价值了。

网友:
应该还能使用吧?这种电子古董,还好

网友:
飞利浦的做工还可以 时钟是鸡肋 在中国不好用

网友:
中规中矩的电路,元器件历久弥新,有沧桑感,比现在的电子垃圾强多了

网友:
机器真漂亮,收音效果怎么样?

网友:
看我的同时代,钟控收音机,每天早上自动播新闻。感觉我这个成色好。翻译出来是出自英国。
AM/FM一直工作正常,不过时间精确度不够,常常是快几分钟,精确度和50Hz电源220的的频率相关。

搜索网络看到有芯片图。:TDA1083,

网友:
这种紫皮的松下电容头一回见

网友:
变压器电源好评,一般不会坏。清洁以后很好看,有点国际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