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各位身边常备502胶水么?哪种502比较耐放?

楼主(2025-05-15):
通常打开之后,502胶水1、2个月内就会完全固化,这是常识,

但是炸裂的是,即使没有打开过,放5、6个月也会固化,大家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么?

要用的时候,把502打开,结果发现完全固化了
如何避免出现这种问题?

哪种502胶水比较耐放?最好可以放个1、2年吧

网友:
啥型号都别买大瓶的,只要开过盖都不耐放,我现在买的都是小分量装,3m和晨光都有,小小一只,用完就扔。晨光的放了两年都没事

网友:
我买的得力的放了2年都没固化,23年买的,开过封这玩意不能碰水汽

网友A:
不用502有好几年了,现在都用那种油性的焊接剂,比502粘的牢,能放2年,但是比502干的慢

网友B:
只能买小小瓶,用完封起来,下次用时干了再换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买小小瓶,用完封起来,下次用时干了再换一个

封起来也没用

网友:
502,704.705.706都不能存太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502有好几年了,现在都用那种油性的焊接剂,比502粘的牢,能放2年,但是比502干的慢 ...

油性的焊接剂什么样子的?和502不是差不多么?

网友:
就用最小瓶的那种,家里备个一两个就好,坏了就扔也不心疼

网友C:
用的401.不开封也会干,
但比502好,就是不会发白

网友:
我放冰箱冷藏室好像可以放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401.不开封也会干,
但比502好,就是不会发白

401和502有什么区别?

哪个更好用?你为什么不用502?

网友:
放在密封罐里,扔冰箱保鲜。

其实现在最好看看说明,现在好多胶有储存运输说明,比如我顺手买的免钉胶,储存温度5-27℃,这胶放常温下,指定报废,夏天哪天不超27℃。

网友:
以前见过医用级的,粘伤口的!!!

网友D:
放冰箱里保存~!

网友E:
我的铸工胶好几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铸工胶好几年了

铸工胶固化速度是不是太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放冰箱里保存~!

挥发性太强,会污染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