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行的时候,前轮抱死很危险,后轮抱死是不是没什么关系?

楼主(2025-05-15):
后轮抱死,是不是不至于翻车

网友A:
后轮抱死就甩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轮抱死就甩尾了

甩尾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玩漂移的感觉

网友:
漂移,速度快了车子就甩出去了

网友B:
没抱死过,不过碟刹还是值得推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抱死过,不过碟刹还是值得推荐的

为何碟刹值得推荐?

网友:
侧滑,也比较危险,尤其是路况不好的情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何碟刹值得推荐?

灵敏、高效、易维护,唯一的缺陷就是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灵敏、高效、易维护,唯一的缺陷就是贵

碟刹贵多少?

网友B:
大约一倍吧,不过看品牌,另外生命和安全无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约一倍吧,不过看品牌,另外生命和安全无价

普通v刹自行车是不是没法换成碟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普通v刹自行车是不是没法换成碟刹?

改动大,整个后轮要重新改造好像,轴套和变速齿轮可能要敲下来加刹片组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动大,整个后轮要重新改造好像,轴套和变速齿轮可能要敲下来加刹片组合。 ...

碟刹改v刹是不是方便很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碟刹改v刹是不是方便很多?

对的,加一个V刹就行,原来的碟刹片如果不在乎成本的话甚至都不用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的,加一个V刹就行,原来的碟刹片如果不在乎成本的话甚至都不用拆

拆碟片太麻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普通v刹自行车是不是没法换成碟刹?

这个要看车架和前叉有没有碟刹固定位置,还有就是前后花鼓有没有固定碟刹片的固定孔。花鼓没有的话可以换花鼓,车架没有要换车架,这样下来成本就高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看车架和前叉有没有碟刹固定位置,还有就是前后花鼓有没有固定碟刹片的固定孔。花鼓没有的话可以换 ...

碟刹车更方便做改装?

网友D:
以前捷安特越野曾严重抱死后轮,事实证明稳定性很好:

长下坡全速档加速(目测达到40-50kph),听到后泥瓦有点摩轮子,就想往上掰一下。
结果一下掰断了,碎片横插进后轮辐条,车子从全速一路抱死到停下来,除了声音大点完全没有失控的感觉。

查看战果,后泥瓦卷成车祸现场,辐条扯断两根,其他啥事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捷安特越野曾严重抱死后轮,事实证明稳定性很好:

长下坡全速档加速(目测达到40-50kph),听到后泥瓦 ...

泥瓦有点摩轮子什么意思?

刹车器磨轮子?还是来令片磨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