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用电热锅拆灯珠成功

楼主:
先前捡蘑菇的时候,在树丛发现一个受虐变形的电锅,瞅着可怜就清洗了一下,通电还正常发热

坛友大佬建议改个拆灯珠热台,遵照建议把锅圈切掉,通电-调温-加热灯板,还真把灯珠热下来了~之前用烙铁拆灯珠,很多虽然拆下了,但是灯珠塑料也烫烂了,这次终于拆下了完整的灯珠。
这玩意双金属片控温,谈不上精细,不知能不能把灯珠焊到灯板上?

网友:
能拆下来就能焊上去耶

网友A:
做好绝缘,工作台面一般都不会太整洁,有条件做个调温旋钮。不同太精细,
不同的档位用手摸一下感知一下温度,贴个标大概标一个温度,精确到10°就基本行了。

网友:
养生壶的发热盘更好,功率只有300W,省电。养生壶大多是玻璃壶,很容易碎的,所以发热盘好获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做好绝缘,工作台面一般都不会太整洁,有条件做个调温旋钮。不同太精细,
不同的档位用手摸一下感知一下温 ...

不同的档位用手摸一下感知一下温度--你这主意真好

网友:
这个有点大了,铝合金的,可以卖个好价钱,再买一个小一点点的发热盘,还有剩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好绝缘,工作台面一般都不会太整洁,有条件做个调温旋钮。不同太精细,
不同的档位用手摸一下感知一下温 ...

它本身就有个调温旋钮,煮食物时可以调整温度,不过就是调了个连续加热或者断续加热,并不是控制到某一温度,类似调温电熨斗~之前试过调温电熨斗,扭转旋钮要么灯珠热糊了要么焊锡没融化~所以拆灯珠容易,焊就困难了。

网友:
有个玻璃烧水壶,玻璃碎了,发热盘是好的,功率有1瓩,没有合适的温控,一直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同的档位用手摸一下感知一下温度--你这主意真好

手摸还是有感觉误差的,我朋友当年熨裤子,把脸贴近熨斗能敏锐感知温度高低,有一次不小心被烫掉一块皮~看来啥事情难免付出代价~~~~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本身就有个调温旋钮,煮食物时可以调整温度,不过就是调了个连续加热或者断续加热,并不是控制到某一温 ...

能的,本质上就是一个发热管,通过电阻调节功率,然后发热与散热达到一个平衡,就实现了温度控制,只不过由于功率太大,很难做到精细调温而已,这玩意一般都1000W甚至2000W以上,且不耐过热(基本不支持干烧),所以基本也等于没啥用。要把它做成能控温满足好用,远比买新的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同的档位用手摸一下感知一下温度--你这主意真好

建议要能落地才有用,我本来是叫他用红外温度计或者热成像仪测量,突然考虑到了他可能没这些设备,所以良心的建议用手摸,他还得说谢谢呢。

网友:
看着锅面熟,有人拆过一样的

网友:
如果加个温控器温度就准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同的档位用手摸一下感知一下温度--你这主意真好

现在很多万用表就带测温了
虽然不太准,用手测温毕竟太费手了

网友:
拆灯珠的办法很多,这个锅底加热法不存在啥普遍意义,大家不用学他。

网友:
办法总比困难多

网友:
用电吹风可以拆灯珠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做好绝缘,工作台面一般都不会太整洁,有条件做个调温旋钮。不同太精细,
不同的档位用手摸一下感知一下温 ...

用手摸感知温度,还能精确到10°C,真的是大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手摸感知温度,还能精确到10°C,真的是大侠了。

个人体质不一样啊,我最牛逼的时候,能通过手摸精确到到1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