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监控电池没电的成品模块?

楼主(2025-05-15):
我在门的猫眼上装了一个摄像头,可以24小时录像。当然也需要24小时供电。供电是用一根TYPE-C线,5V1A的。这就需要从猫眼的位置拉一根线到最近的插座位置,很难看。

或者直接用一个充电宝供电,就把充电宝固定在猫眼旁边,这样外观上就好多了。

现在的需求是,希望充电宝没电了,能有一个提醒。

设想是有这么一个小板子,上面一个纽扣电池,或者一节7号电池也行,给一个蜂鸣器供电。充电宝连到这个板子上,摄像头也连到这个板子上,充电宝的线路直接输入摄像头,不走蜂鸣器。有电的时候蜂鸣器不响,没电了,蜂鸣器开始响。(检测模块和蜂鸣器都靠板子上的纽扣电池供电)

请问有没有类似的成品小板子卖?因为我个人没学过电子电路,相关知识只知道串联、并联和电阻,至于其他的二极管三极管继电器整流桥什么的,我完全不懂。(要是懂的话,感觉这个电路应该很简单,再去嘉立创白嫖打个板,成本可能不到5块钱)

网友:
可以借鉴参考一下汽车的浮充原理,不过那是铅酸电池,小电流低电压长期充电对电池好些

网友:
充电宝输出是恒压的,因为里边有buck 你要想检测电芯电压,需要拆机
建议直接用317做个浮充模块怼电池,比如你一节锂电池1.2,317电路调到4.1V然后常年接着就行

网友:
利用PMOS低电平导通特性完美解决这个需求

网友A:
很简单,你去买一个低电平导通的蜂鸣器小板,小指头大小一块多钱,上面3个脚,一个触发一个地一个供电,这里接蜂鸣器供电。触发和地之间接一个1K的电阻,再直接把你充电宝出来的电正极接触发负极接地,充电宝没电了蜂鸣器就会叫。不过这个模块用的三极管,是长期工作的我觉得纽扣电池可能不够用。改动一下把它换成P场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你去买一个低电平导通的蜂鸣器小板,小指头大小一块多钱,上面3个脚,一个触发一个地一个供电,这 ...

大佬,我按照你说的,大概做了这样一个图。不过“触发和地之间接一个1k的电阻”这句没看明白,不知道这个电阻接在什么位置。

低电平导通蜂鸣器找到了,三个接线针。

1.充电宝正负极接摄像头正负极;
2.充电宝正极接蜂鸣器触发针脚;充电宝负极接蜂鸣器GND针脚;
3.干电池正负极直接接蜂鸣器的正负极(VCC和GND)

网友:
何必呢,直接在门外墙上装一个插电的摄像头不香么,为什么非要用猫眼的...

二○二五年五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