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32耗电太离谱了,有没有什么低功耗的WiFi芯片啊

楼主:
ESP32耗电太离谱了,用睡眠唤醒响应时间接近2秒,而且不支持5Gwifi波段,有没有什么替代方案啊?

网友:
用BLE巨省电

网友:
esp32主要室内使用应该使用220伏转低压,不是电池取电所以功耗方面比较大吧

网友A:
哪个WIFI不耗电 ,, 使用WIFI只有关心稳不稳定、 距离够不够远
如果这些不是关切    那应该选择蓝牙了, 当然也可以是IR、 433M、 24L01这些连接方案

什么应用场景?  难道只能电池供电

网友:
ESP32-C5可以吗?
https://www.espressif.com.cn/zh-hans/node/7803
ESP32-C5 对 5 GHz 频段的拓展支持,使客户能够根据应用的重要性,为不同设备分配合适的频段和网络,节省关键应用的流量并排除干扰,进而提供更加稳定、更低延迟的无线连接性能。客户利用 ESP32-C5 的双频 Wi-Fi 连接技术,不仅能够获得最大的灵活性,而且可以为后续的需求拓展做好准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个WIFI不耗电 ,, 使用WIFI只有关心稳不稳定、 距离够不够远
如果这些不是关切    那应该选择蓝牙了

支持

就是那样,鸡都准备好了,哪能省掉酱油的

对于单片机级别,实时在线,是蛮耗电,定时上报,还可以电池也能用一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持

就是那样,鸡都准备好了,哪能省掉酱油的

LZ的应用象是间隙工作状态   类似传感器端采集,那就不应该选择 ESP32 做主控

2秒1次的频度  需要打开WIFI通讯的话   怎么可能低功耗

网友:
用电池、定时休眠的终端,不要连WiFi,用esp-now发送数据。100ms就能完成了。

另外在有市电的地方,用两个ESP32, 做一个网关,把esp-now接收的数据,用wifi发送到服务器。

网友:
有WIFI再怎么省电也难比蓝牙。功耗在那

网友:
ESP32的省电模式了解一下吧。

网友:
w801?具体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