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几种流行的影音 视频播放软件 设置超级多,超级难理解。KMPLAYER POTPLAYER

楼主(2025-05-15):
几种流行的视频播放软件 设置超级多,超级难理解。

KMPLAYER

POTPLAYER

当年 QQ影音几乎不怎么设置的。

也没有什么默认值可以恢复的

网友:
去找个  完美解码, 安装好就行了,只管用。

网友:
KMP和POT是属于比较一般的了,真正复杂的是MPlayer和MPV这两个大家族,而当今所有播放器都是FFMPEG的子孙,复杂不?哈哈

楼主:
不小心设置了个播放问题,,现在找不到了。。。

就是直接下一个的复用功能

网友:
mpc-hc,mpc-be,你值得拥有

网友:
就想找个简简单单能播放大部分视频格式的播放软件,不需要那么多无用的功能,不知道什么播放器能满足需求,现在我用的是ALLPlayer

楼主:
不小心设置了个播放问题,,现在找不到怎么恢复了。

把我难的。

网友:
一般来说,只要使用默认配置即可。以后使用中发现什么需求,有针对性的上网查找方法就行了

网友:
KMPLAYER 我用的是

网友:
potplayer+完美解码,日常够用了。不用怎么设置

网友:
通常来说,只要使用播放软件的默认配置即可满足绝大多数情况。如果在具体使用中发现什么非默认的需求,比如需打开软件倍线功能来提升视频播放的清新度等,上网找方法再针对性修改就行了。

楼主:
我的意思说,学这个设置,也花时间

网友:
播放软件我一般使用默认配置。

网友:
反正硬件设备一般,设置了也听不出区别,直接用默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