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塔电池可以满充满放吗

楼主(2025-05-15):
目前情况是4825铁塔电池:
1,充电,用铅酸4820充电器电流2.8A-2.5A,充铁塔电池充到电压保护自动停止

2,放电,1000瓦电机,骑行放电,放电到保护为止,切换到铅酸电池

这种满充满放的情况,可取吗
有啥好建意,大家聊聊
昨天问小哈锂电客服
小哈4824,可以满冲满放吗?
客服说那建意10-90%
我说APP可以设定10-90%吗
客服说不能
那我也不能一只盯着手机看啊
客服说是只是个人建意,具体看你使用情况。

参考 1

参考2

网友:
什么电池满充满放都会加速损耗,所以适当留有余量确实对电池好的,充电担心充太满可以适当降低充点电压,放点可以看soc也可以看电压表 容量表,都是有办法的

网友:
客服倒是实在

网友:
这种电池是租赁使用的,如果是代步使用,可以放心用,高频率高负荷使用都不怕,代步使用很少坏

网友:
锂电池或是可充电电池都建议浅充浅放,这样能长寿,不过不在意寿命的话随便折腾,有保护板保护差不过过充过放。

网友:
浅充浅放比较好,每月要校准一次电量。

网友:
什么电池满充满放都会加速损耗,所以适当留有余量确实对电池好的

网友:
现在除了厂家的原厂配的锂电,还有什么品牌的是靠谱的

网友:
靠保护停充不怕保护失效炸了么?还是买个专用充电器比较安全

网友:
电瓶车充电器最终截止电压是56v,当然,铁锂48满电是57.6,一般都能正常使用,要放心可以去掉三段充电模式。

或者充电时加个定时器,麻烦点

用电最好别用太低,电少了及时补点

网友A:
那就直接修改保护板的充放电的满电和亏电的保护值

网友:
铁塔你放心充放,设计容量是60*20=1200 48*25=1200  实际全新电池也就能放1kwh电  因为保护板的保护机制很激进

网友:
10-90%。。。铁锂耐造(2000以上循环次数),自己估摸着锂电池剩余电量(多骑骑大概知道续航公里数),切换至铅酸。用个电池也抠抠搜搜。。。。

网友:
大胆用没事

网友:
二手的别在乎寿命了,真不知到啥时候坏,用一次赚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直接修改保护板的充放电的满电和亏电的保护值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