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关于优利德UT61E+尾数跳

楼主:
拿回来第二天了,交流档,毫伏档短接都能归零不挑,直流档短接0-1跳,时间长点也能稳定一会,不短接也是01,就是这电阻档100欧以下跳的心慌糟乱3或2个字的跳不停的跳,我试了在右边贴了屏蔽没效果,把4个PTC用热缩管套了也不行,原厂是3个没套,一个套了,把那个套了的拆了也还那样;不过奇怪的是为啥只套一个PTC,不知道有啥方法能解决这问题

网友A:
解决不了,说明书上就写了,比如1000伏,精度0.3%+5,这个+5就是最后一位会有0~5之间的跳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决不了,说明书上就写了,比如1000伏,精度0.3%+5,这个+5就是最后一位会有0~5之间的跳动! ...

这不是跳的意思。

网友:
这个问题肯定不是这方面原因。比如,我的表10V稳,5V就跳。

网友:
强迫症不适合这表

网友:
承勇的这种双积分芯片4位半没有不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