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sm2259XT2主控 固态硬盘开卡成功

楼主(2025-05-15):
崭新的新手
略懂半导体
喜欢研究~

偶然得到一块长城固态
挂了,不识别
研究了2天搞定了

共享开卡参数,供后来者参考。
此硬盘拆机图片   请看这里

开卡参数如下:
注意:这个32G的颗粒支持双制程开卡。
采用L06B开的话,是开成mlc颗粒
采用B0KB开的话就是开成tlc颗粒
(采取L06B+B0KB混开模式)

64GBx2颗+32GB就能开城240G的盘。

原来的频率是
flash 225
cpu 500

如果担心质量不太行,可以各降一个格开

下面是开完卡的速度
马马虎虎能用

具体信息:

网友:
闪存质量应该一般

网友:
不知道能用多久了,建议上大数据量跑跑看

网友:
不知道能用多久了

网友A:
你好。量产工具可以共享下不。正需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量产工具可以共享下不。正需要

592 l06
http://xmrom.kmdns.net:5000/004- ... W0630B_FWW0630B0.7z

网友A:
引用 网友B:
592 l06
http://xmrom.kmdns.net:5000/004-SMI/2259XT2/IM/IM3D/SM2259XT2_FIM3D_PKW0630B_FWW0630B0.7z

万分感谢,好人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分感谢,好人一个

对不起才看到。
就是这个。
谢谢楼上

网友(2025-07-03):
引用 网友B:
592 l06
http://xmrom.kmdns.net:5000/004-SMI/2259XT2/IM/IM3D/SM2259XT2_FIM3D_PKW0630B_FWW0630B0.7z

感谢大神无私分享,救了我的15线品牌垃圾固态

网友C:
能分享L06B的开卡工具给我吗,谢谢,我的也是长城的固态,不过是2259+29f64b2amcmg2

网友(2025-09-12):
刚有个长城固态盘坏了,试试这个工具。 感谢分享知识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592 l06
http://xmrom.kmdns.net:5000/004-SMI/2259XT2/IM/IM3D/SM2259XT2_FIM3D_PKW0630B_FWW0630B0.7z

非常好!现在还能下载。感谢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分享L06B的开卡工具给我吗,谢谢,我的也是长城的固态,不过是2259+29f64b2amcmg2 ...

一样... 用这个自动识别就可以。不用在意64 还是 32. 我开完了. 正在跑RDT...

网友:
果然是采取L06B+B0KB混开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592 l06
http://xmrom.kmdns.net:5000/004-SMI/2259XT2/IM/IM3D/SM2259XT2_FIM3D_PKW0630B_FWW0630B0.7z

多谢热心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