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垃圾逆变器炸管把电池保护板也搞炸管了

楼主(2025-05-15):
垃圾组装机就是不行还没用几次就炸3次了,后悔当初就该退货。中午上电电池保护了。换另一个电池炸了逆变器电容,接头打火严重那个硬件保护板也不知道有没有出问题。换回电压80V的电池中午煮了顿饭关机了,晚上再用逆变器开机瞬间就炸了,检查连40A保险都炸了。板子我没修发回去换货,便宜的管子1932自己换也要不了几块钱,但是我怕不仅是炸管。当时还没意识到电池保护板也坏了,我看着APP静态压差001觉得奇怪这垃圾电芯一节一节买回来的怎么堪比新电池?当时没多想后来无意摸到保护板发热才意识到这是在放电压差才这么小。只是摸到保护板热不知哪里热,看APP才发现是功率mos发热,接个灯泡APP操作开关放电不起作用了,应该是moS击穿了。拆下来一测果然是放电mos击穿2颗,以前有人分析什么极空保护板的均衡方式什么电容+电池电压高的叠加给电压低的充电,我大概看一眼,我这块最便宜的就不是那么回事,这个就一个2.7V电容,APP设置的均衡工作电压也是2.7V,电容正极就只接了电感,过去就2个mos正反并联,所以这个就是电池降压给电容充电,电容充满再升压给电池充电,APP里也能看到充放过程,所以这个均衡0.4A的电流,实际平均均衡电流小于0.2A,因为还有充放电的末期和切换时间,充电器涓流充电电流大于0.2A这均衡就没啥用,依然还有的电池充不满就会有的超压保护了……

mos管HYG043N10  搜了一下同型号的卖家都不包邮快递费都要4~5块,有个相近型号的HYG042这个电流差不多但内阻小了,我担心出力不均电流性能下降,那么就4颗一起换了,又担心这个国产的都是假货干脆买HYG028N,电流更大内阻更低。到手测了仅导通无电流内阻1.9,官方文档是3毫欧,只要比这个小就安心点,我以前买到过改丝印国产假货,导通内阻比官方文档还高。

业余水平半年都动不了一次风枪,担心吹跑零件贴了高温胶带,440度半天都没吹动,换480度没想到还是把mos12脚之间的电阻吹翻了。

网友A:
山特 APC 这些大牌子都是可以几年不停机运行的,你非要去买山寨的那也就该交点学费。再说现在的房车市场已经很成熟了,几乎所有的电器都有直流版,非要用到逆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山特 APC 这些大牌子都是可以几年不停机运行的,你非要去买山寨的那也就该交点学费。再说现在的房车市场已 ...

你要用你说的这些ups先准备好电费吧,待机都几十上百瓦。我目的是省电省钱,用你那些所胃的才是脑子抽了。不为省钱任何东西都往最贵的买那肯定都不太差。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要用你说的这些ups先准备好电费吧,待机都几十上百瓦。我目的是省电省钱,用你那些所胃的才是脑子抽了 ...

穷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为了省钱瞎几把搞,往往花的更多,风险还更大。(别对号入座,你是不是穷人不讨论,也不关心,重点是后半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穷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为了省钱瞎几把搞,往往花的更多,风险还更大。(别对号入座,你是不是穷人不讨论,也 ...

瞎几把扯淡,你屁股歪了才会各种找理由

网友:
话说我办公室脚底还扔了一个APC 10KW在线式的UPS在吃灰呢,以前机房退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