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请教这种万能集成电路测试仪,有没有用单片机DIY的例子。

楼主(2025-05-15):
请教这种万能集成电路测试仪,有没有用单片机DIY的例子??

用51单片机diy的~~~万能集成电路测试仪|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396709&fpage=15&page=1

网友A:
那个常见的“晶体管测试仪”就是单片机弄的,都是源自开源项目。比如这里有一个复刻的,可以看看介绍:https://oshwhub.com/chenjicheng/atmega-transistortester

楼主:
感觉这个脚位多,可以测4000,,,74**   LM324。。

不是那个晶体管测试仪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常见的“晶体管测试仪”就是单片机弄的,都是源自开源项目。比如这里有一个复刻的,可以看看介绍:http ...

这个闲鱼有卖的,也不贵,60多块

网友:
都是逻辑电路,不用什么例子的,单片机好搞,大量写逻辑状态和型号对应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