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一个迅优随身wifi D623(中兴微的电池机)开不了adb

楼主(2025-05-15):
版号是mz41_v1.3,开不了adb,两个方法都试过了。
sim卡槽是我焊上去

网友:
看起来可以啊

网友:
就是待机时间短!

网友:
中兴,以前的手机还是可以的,这小WIFI应该也很好用,就是待机短,这个很好解决,搞个外挂两万毫安的充电宝,或者把个太阳能板贴在外壳上,永不断电。

网友:
版本太多了

网友A:
流量是用自己的SIM卡么?但是哪里有那么大流量一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流量是用自己的SIM卡么?但是哪里有那么大流量一张?

本来是想改成用自己的卡,但开不了adb,用不了

网友:
好多版本,还有全新未拆封的,还在吃灰中

楼主:
找到进工厂模式的方法,打开at端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