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各位维修大佬,帮忙看看这个是什么元件

楼主:
二极管档不通
电阻档不通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电阻吧

网友:
对于不认识的东西可以尝试用某宝拍照搜索,一般不是太小众的东西都可以识别

网友:
看丝印符号标注的是什么

网友A:
是气体放电管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气体放电管吧

放电管都是5mm直径的这个尺寸真没见过   看外观倒是像是检波二极管或者齐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电管都是5mm直径的这个尺寸真没见过   看外观倒是像是检波二极管或者齐纳 ...

直径3mm、4mm左右,长度10mm左右的,有这种尺寸的放电管,可能不太常见

网友:
从什么板拆下来的,板上的标注是什么,这些都能提供参考,光靠一个秃图叫人瞎猜

网友:
像是高压二极管,上耐压测试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