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电脑电源外壳制作TDA2030功放

楼主(2025-05-16):
外壳改造并刷漆看起来好多了

网购老王4元的2030拆机功放模块,想到便宜想做一个功放,前思后想外壳怎么解决,想到家里还有一个坏的电源外壳,想到不浪费也可以做一个廉价功放。于是开始淘了一个漫步者音箱的变压器,双12v0.8a作为供电,不得不说,老电源挺重很不错的!于是就用各种家里免费的零件和工具做了一个挺好的功放2030!试听底噪可以接受很小,感谢各位看客。

网友A:
不好看 只能说 凑合。

网友:
老电脑电源外壳真厚实用料足,防腐也也刚刚的

网友:
你这电源外壳只有实用性,没有观赏性。相当于清水房,怎么也得装修一下呀!

网友B:
这功放做的,外壳是有点寒酸;要想好看,就用宝利板剪成一块一块,贴在外壳外面,最好和音箱的外壳颜色一样;再者,用红橙黄绿青蓝紫的油漆,把外壳刷成你喜欢的颜色,然后四周挂上LED小彩灯,开机后,彩灯闪烁,音乐动听悦耳,都是可以的。

网友:
不是很多2.1音箱都是2030功放吗?随便捡

网友C:
电源风扇应该留着,可以吹风散热

网友D:
请问外壳上装纽子开关和音量调节旋钮的孔是用什么工具开的?

网友E:
还算凑合吧,改天把我做的也拉出来瞧瞧~~~

网友F:
以为用的是电脑的电源供电,结果只使用了一个铁壳。既然连的是电脑的CD,应该增加一个3.5的立体声插座呀

网友G:
发挥想象力  争取空间全利用

网友:
自己制作有乐趣,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自己组装功放,大多数都是买现成的。

网友:
拆机板,还可以增加蓝牙输入。机壳不好评价了,因为让我来做,也是这样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看 只能说 凑合。

这玩意有前面板显得不那么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功放做的,外壳是有点寒酸;要想好看,就用宝利板剪成一块一块,贴在外壳外面,最好和音箱的外壳颜色一样 ...

感谢建议,我感觉还是这样简单最好,保留了diy的痕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风扇应该留着,可以吹风散热

这玩意不算热,不用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外壳上装纽子开关和音量调节旋钮的孔是用什么工具开的?

用电转和砖头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算凑合吧,改天把我做的也拉出来瞧瞧~~~

你也用这个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为用的是电脑的电源供电,结果只使用了一个铁壳。既然连的是电脑的CD,应该增加一个3.5的立体声插 ...

用莲花线连接也可以,我电源有问题了就只能用外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发挥想象力  争取空间全利用

主要是没有太专业的开孔工具,不然可以在加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