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建伍高端旗舰功放机求助

楼主(2025-05-16):
鱼鱼入手了一台建伍KR-V888D纪念版旗舰功放,把里面的灰尘清理干净后看起来还挺新的。可惜两个大水塘电容已变质微鼓,其中一个还漏液了。把整机拆了检查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发现功放主板有些地方有虚焊,重新补焊了一下,主要是发热地方的虚焊和一些因时间长的虚焊。把两个主滤波大电容也换了后检查没问题装好试机,开机和试音都正常。这机的功放管是五脚的达林顿对管,应该是建伍订制的,很难查到此管的资料,网上查也很少有卖的而且价格比较贵。现在的问题是我担心这些功放管坏了之后我买不到一样的代换,如果真坏了没得换那这台机就报废了,非常可惜。现在想请教一下论坛的高手和大神们帮忙分析一下这种功放管的电路,看能不能用分立件代换或者用SAP15等其他达林顿功放管代换。如果可以,请详细告知怎么操作和调试步骤,本人还在学习电子方面的技术,目前尚无能力自己分析和处理。忘各位有心人、各位哥哥姐姐大神们赐教,感激不尽!(找到两份电路图,黑白的是原机图但是比较模糊,彩色的是比这台机早一点的型号,好像是KR-1060VR。对比了一下功放部分的电路图发现元件参数和实际电路都是一样的,但看电路图发现两机的工作电压好像不一样,1060的是30多伏,888的是60多伏,本机888的也没实际测量,如果能帮忙的大神要求测量我会去测量一下。)我这里有一些进口音响的电路图和电路图的网站,到时会献给帮忙的大神,再次感谢帮忙的有心人!

网友:
坛友早安,凌晨还在发帖,我对这个不太了解,等待坛里高手解答

网友:
坐等高手现身说法。

网友:
发帖时把机器的型号和外形也发一下,这样比较容易引起熟悉该机器的人注意。

网友A:
等坏了再说,大概率一辈子都不坏或者还没坏你就已经把它处理了。

网友:
电路图扫描的真清晰

网友:
只要不短路,不用2欧姆之类音箱,这玩意儿很难坏的

网友:
资料齐,电路图都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坏了再说,大概率一辈子都不坏或者还没坏你就已经把它处理了。

地球还在,恐龙已经死、、、、鸟。

网友:
一看就是我买不起的样子 以前买不起 现在也买不起

网友:
以前的无线电与电视杂志上介绍过这种管子

网友:
只要电源电压正常,喇叭不短路,一般不容易坏。

网友:
测测输出有没有短路  高档机一般带有完整的保护电路 不会烧

网友:
TRAITR N40,淘宝还有卖的,买点屯着

网友:
看起来很高端,开源复刻有没有

网友:
高级货,以前买不起,现在依然买不到的系列,哈哈哈哈。。。楼主修复能用已经挺厉害了。

网友:
功率管有些找不到一样型号的也可能有其他代换的型号,一般功放只要散热良好不把音量开太大也不容易坏。

网友:
如果有耐心,先抄功放的电路,然后就好办了。代换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
做功放管的就那几家公司,东芝,三肯,安森美。。。看看应该都能代用。

网友:
没准备几个腰子存起来,等着换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