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修复一个漫步者g1Pro耳机

楼主(2025-05-16):
前几天电脑因为用的是矿龙1250不稳定导致主板烧了,耳机也坏了。插上电发热,打开一摸这个芯片坏了,今天收到芯片换上修好了

网友:
也也也…坏了

换芯维修师傅!

网友:
这芯片 不好焊接吧

网友:
这都能修厉害了

网友:
坏了,我竟然看不到图,这网络,唉!

网友:
这芯片 软基板不好焊接吧

网友:
楼主这是要我们脑补图片吗?

网友:
百度搜了下看是啥款式的耳机, 结果是头戴式的,有维修价值

网友:
耳机芯片,牛

网友:
图片呢,我的电脑卡到了吗

网友:
无图无真相,不知道是换了电脑上的矿龙1250还是换了耳机上的芯片。

网友:
耳机里有芯片,感觉灰常高大上!

网友:
芯片级的维修啊,不一般,话说这个耳机是插线的还是USB(带声卡放大)的呀,因为看接口似乎不像蓝牙

网友:
有图有真相

网友:
耳机芯片能找到,不易。能修复更不易,手艺不错。

网友:
现在许多蓝牙耳机的芯片都没有保护功能,很容易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