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现在的光猫是不是变脆弱了?很容易过热掉线之类的啊

楼主:
以前用的老光猫夏天都不掉线,都是桥接的无线路由之类的掉,现在新换的光猫前几天才26度左右就开始频繁掉线,外壳热的烫手,直接顶盖上放了个12cm风扇,暂时稳定了,这还是我只把光猫用来拨号呢,要是再开无线和DHCP那估计直接就挂了吧。话说现在制程应该稍微先进了点吧,还是中兴的牌子,撒热搞得那么差吗?

网友A:
打电话,客服,换猫

网友:
现在是鼠无好鼠,猫无好猫的年代!

网友B:
坏了更好啊,打电话叫宽带师傅免费更换一个新的,现在新出的光猫都自带散热片了

网友C:
我公司用的联通自动拨号光猫,在第6-7天左右不定时上不去网(上次换也是这个问题,没解决),没办法装了个niren的网管设备,ping外网,不通就重启设备,用了近2年,3月份换移动的专线就没这个问题了..

网友D:
散热片偷工减料,摆放没有利于风道下入上出

网友:
略比驱逐梁壁

网友:
一般性能越好网速越快发热也越大,路由器和电脑硬件也是这样。

网友:
不坏怎么挣钱

网友E:
现在的主打一个够用而不是好用

我上一个是电信送的中兴光猫全千兆五口,开着自带WIFI用十年,后来取消宽带出门一阵子回来重新办了电信宽带,给的是单千兆口WIFI光猫,开WIFI三天断流一次,现在关掉WIFI当网桥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主打一个够用而不是好用

我上一个是电信送的中兴光猫全千兆五口,开着自带WIFI用十年,后来取消宽带 ...

一是“国产化”,二是偷工减料...

二○二五年五月十六日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一是“国产化”,二是偷工减料...

你猜猜我现在的光猫是谁的杰作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猜猜我现在的光猫是谁的杰作

反正不会是上海弱鸡鸭...

二○二五年五月十六日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反正不会是上海弱鸡鸭...

那肯定不是,总之就是又贵又没点屁用还逼人分期付款爱G的那玩意

网友G:
不懂了吧,这一切都是为了GDP啊,坏的快你才能买的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懂了吧,这一切都是为了GDP啊,坏的快你才能买的快啊

这是光猫,又不用我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电话,客服,换猫

换的也是同款有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坏了更好啊,打电话叫宽带师傅免费更换一个新的,现在新出的光猫都自带散热片了 ...

这个已经是去年底刚换的新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散热片偷工减料,摆放没有利于风道下入上出

感觉也不完全是散热的问题,就现在这个发热量上多大的散热片都没啥用,还是得主动散热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公司用的联通自动拨号光猫,在第6-7天左右不定时上不去网(上次换也是这个问题,没解决),没办法装了个niren ...

我这个纯粹是热的问题,加散热就稳定了,主要是光猫折腾起来麻烦,不能随便开孔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