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QUICK191AD 快克191ad测温仪拆解

楼主(2025-05-16):
QUICK191AD 测量烙铁温度用的,买了很长时间了,好奇拆开看看

外观

背面打开电池仓,使用的是9V电池

后盖打开了

电路板特写

单片机

运放op07

固定测温热电偶的装置

最后呢是使用的场景

谢谢大家!

网友:
原装快克,做工不错

网友:
有单片机芯片,新的价格不便宜。

网友A:
做工不错,工厂使用的多,个人好像没啥用,免费的另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不错,工厂使用的多,个人好像没啥用,免费的另说

高价买的

网友:
如果有带温度检测的万用表,买包测温线很便宜,自己想法拉紧固定好了,万用表打到温度档,负极和正极分别接蓝色和红色那两腿就能测温,不用花冤枉钱。

网友:
做工不错,品牌货,价应不菲吧

网友:
以前上学时见到过,做工不错

网友:
那俩铁蛋谁生的

网友:
拆了挺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