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机屏幕彻底完蛋了,花屏成这个样子该咋办?

楼主(2025-05-16):
连recovery都花屏了,整个屏幕都花的,
触摸屏幕,还有反应,
为何会这样?手机出什么问题了?大家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么?

网友:
啥老年机拍的?

网友:
戴上花镜看就好了

网友A:
看看先开机能不能有震动或者插卡能不能打通,如果能正常开机屏幕问题就买个屏幕试试,不行就是cpu虚焊,先买个屏幕试试如果不是屏幕问题再退

网友B:
重新刷一下系统

网友:
有点像模拟电视无信号的花屏。

网友:
这是这是,高手上,高手上

网友C:
直接手机换盆换剪刀

网友:
找电视台问问为啥没信号净是雪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先开机能不能有震动或者插卡能不能打通,如果能正常开机屏幕问题就买个屏幕试试,不行就是cpu虚焊,先买个 ...

cpu虚焊会导致手机花屏么?

网友:
这拍的是电视屏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刷一下系统

屏幕都看不了,没法操作刷机,而且机器里面有重要数据,刷机会导致数据丢失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基本上没有救了,换新吧。

网友:
我以前换过一个联想手机屏幕,出现过这种现象,也没搞定,屏幕问题吧

网友:
换机的借口是现成的。

网友:
专业的人让专业的人办

网友:
楼主平常要注意定期备份手机重要数据

网友:
苹果16PM,,,,,,,,,,1T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手机换盆换剪刀

现在换面盘的也不见入村了。

网友:
不可以线刷吗,主板正常,屏幕问题一般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