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可以ping通,但是丢包率太高了,为何会这样?

楼主:
网线连接,之前一直正常,不知道最近几天是啥情况

响应时间挺快的,但是丢包率为何这么高?一般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网友:
建议下次买便宜的包,没人偷

网友:
WIFI有可能是信道堵塞,换一个信道。网线就是线材质量太差了

网友:
介绍下网络吧

不然 头脑风暴  对你也没什么用处

网友:
网线问题概率大,换个网线

网友:
什么样的网络(有线无线)都没说,怎么寻求答案。

网友:
有线网络估计网线不行,前年公司老大突发奇想用typec的几个脚做网络传输,结果发现非常不可靠,打样了7,8条线只有2条可以用,其它几条要么不能通讯,要么丢包丢的厉害,最终放弃了这个方案

网友:
你是哪里的,社会治安这么不好?

楼主:
有线连接的,之前一直正常,不知道最近几天怎么回事

网友A:
查下网线吧,老鼠咬了,或是接口氧化了,重做接头。

网友:
应该网线问题,换网线吧

网友:
应该是网线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下网线吧,老鼠咬了,或是接口氧化了,重做接头。

为何偶尔还能ping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