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教学实验室69-A机械电流表头改成维修手机 平板 笔记本电脑动态电流表头

楼主:
可以更直观得观察手机 平板 笔记本电脑的电流情况比较。

网友A:
那个方孔怎么开的,那么整齐?

网友:
不错不错不错,全是插座

网友:
改造的漂亮,不说看不出来

网友:
改这东西也是需要技术的,楼主,确实改的好,很实用的电压电流检测工具。

网友:
做的不赖,半天功夫不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方孔怎么开的,那么整齐?

仔细看
黑笔画的线

网友:
测个创意真不错,很实用

网友:
数字电压你加的

网友:
看着挺漂亮的。可以学习

网友:
初中物理电学教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方孔怎么开的,那么整齐?

用表头对准表面板,再用刀在表头四边划,面板是铝的很薄,一划就开了,无误差划出一个方孔

网友:
这个创意很不错,用OLED效果会更好

网友:
把电压表头也塞进去确实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