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飞利浦蓝牙音箱SD50-93关机后还有100毫安的电流,是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2025-05-16):
主机外观

机箱内部电路

楼主:
麻烦各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烦各位大神指点一下。

你只要不彻底切断电源,那些线路板都是要供电的,

所谓的关机,只是不再给主要元器件供电,毕竟不是物理断电,像蓝牙芯片,喇叭一类的不再工作,一些小东西还是要工作的,只是耗电很少而己,

网友:
改为机械断电

网友B:
重点查右上角的8脚芯片附近

网友C:
电源供电部分没照出来

网友:
飞利浦做工好像也没啥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只要不彻底切断电源,那些线路板都是要供电的,

所谓的关机,只是不再给主要元器件供电,毕竟不是物理 ...

100毫安,充满电,关机放一天又没电了。

楼主:
主板弄不了,是打算这样做。只是老人家用的,如果充满电忘关了,用的时候又没电了。

网友D:
这是软关,电源没有完全关断,即切断的只是后级电源,主机微处理芯片在工作的,那100毫安是待机电流。要想彻底关断电源只有改下关机部分的开关电路

网友:
电流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供电部分没照出来

是大主板上的黑盒里面吗?那里是一些接口的位置:充电,USB,音频输入,麦克风。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是软关,电源没有完全关断,即切断的只是后级电源,主机微处理芯片在工作的,那100毫安是待机电流。要想 ...

待机100ma?太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点查右上角的8脚芯片附近

我是纯菜鸟爱好者,你能详细指点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软关,电源没有完全关断,即切断的只是后级电源,主机微处理芯片在工作的,那100毫安是待机电流。要想 ...

100毫安是正常的吗?我算了一下,充满电,关机放一天就没电了。我检查了电池容量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待机100ma?太大了吧?

是的,我觉得10毫安左右才正常。

网友:
我买过一个所谓的外贸蓝牙音箱,也是这个毛病,设计有问题,胎里带,几天不用就没电了。后来加了物理开关,在电池正极接的线。

网友:
谢谢分享,看了帖子长知识了

网友:
这肯定不正常的,如果产品这样的设计肯定卖不出去,还没到消费者手里就没有电了
可以分别断开支路试试,缩小范围查找,有些芯片或者电容失效是会漏电的

网友:
现在的飞利浦就是个空壳,卖冠名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