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4块5四个的充电头DM3

楼主(2025-05-16):
4块5四个,坑多多买的,买来给鱼缸小气泵用的,耐不耐用不知道,但是胜在便宜好用就行了。有大佬分析下电路吗?电路我不懂。

网友A:
初次级有隔离,坏了也不怕
还要分析什么呢?

网友B:
输出最多5V1A,充电头长期带电工作,最好就别用这种山寨的东西,买品牌二手的都比这个强,毕竟安规和各种保护齐全。

网友C:
家里旧手机的充电器比这好太多

网友D:
楼主啊,这么便宜,这么实用的充电头,就当玩具了,千万别充手机。

网友:
来数码之家混的还用这玩意。。

网友:
极简化的电源,除了S3773C自带保护外,其他保护电路统统没有

网友:
电路用料次,外壳不错

网友:
真便宜,气泵用没问题

网友:
标着QC3.0输出却只有5V,2A实际却只有1A

网友:
便宜有便宜的道理,的确是能够输出5V

网友:
要求不高的时候,也可以用,只是安全性能不太放心而已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
新技术,新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次级有隔离,坏了也不怕
还要分析什么呢?

我看那变压器就在想,这是不是有隔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最多5V1A,充电头长期带电工作,最好就别用这种山寨的东西,买品牌二手的都比这个强,毕竟安规和各种保 ...

带小气泵用的无所谓了,只要不着火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里旧手机的充电器比这好太多

旧手机有不少,但充电头丢来丢去大都不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啊,这么便宜,这么实用的充电头,就当玩具了,千万别充手机。

不充手机,它只干最简单无价值的活。

楼主:
果然虚标,便1A的电流带小气泵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