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博世无刷驱动开关改造求助

楼主(2025-05-16):
最近得了一套据说是拆机的博世无刷电机和调速开关,通电测试可以正常运行,打算改造到GSB108上,原来的有刷电机碳刷碎了导致电枢损坏,现在的问题是这个调速开关装不下,拆开发现是用调速和正反转都是用磁铁和霍尔控制的,想问问有没有高手知道这玩意要怎么改成原有开关控制的?

网友:
这开关应该是博世的定扭电批上的吧,记得不能调速。

网友:
好复杂的样子,一般调速开关都是简单的变阻器加开关

网友:
没办法,原来开关的位置装不下这个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