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的控制极,为什么叫门极?

楼主(2025-05-16):
一直很好奇的问题,控制极为什么叫门极?这个门具体含义是什么》

网友A:
三极管的控制极不叫门极,叫基极。场效应管的控制极早期名称叫栅极(与电子管相似),门极是一种通俗叫法,意思是把整个管子比一个通道,控制极类似于在此通道设置一扇“门”,通过控制这扇门的开启程度就可以调节整个通道的流通量。由于场效应管的输入阻抗很高与早期的电子管类似,因此控制极也采用电子管的命名方式称之为“栅”极。

网友:
楼主首先要理解门的作用,门的作用就是起到开关的功能,门开了=通行,门关了=止步,就是通断的作用。

网友:
门电路也叫开关电路

网友:
三极管叫基极。

网友:
俗话说,想走?门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的控制极不叫门极,叫基极。场效应管的控制极早期名称叫栅极(与电子管相似),门极是一种通俗叫法, ...

“栅”极的栅读shan还是zha?

网友:
在电子管技术手册中一般都读作shan.

网友:
我读为shan极

网友:
三极管控制极是基极,用字母b表示;场效应管控制极叫门极,用字母G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