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8025T太牛了,改了几天了,三个钟与标准时间还是丝毫不差

楼主:
8025T真的很牛,几天过去了还跟标准时间丝毫不差,这比没改8025T之前准太多了,现在更期待月误差五秒以内了。。。

补充内容 (2025-5-17 13:10):
图已经补在后面的帖子里了。

网友A:
坛子里众多人实践检验过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坛子里众多人实践检验过了的

但有人说精度也不高,但据我自己实改,精度还是非常高的。。。我这三个钟很有信心做到每星期一秒以内的误差。

网友B:
改了几个电子钟,1年没调,年误差应该在60秒内

网友C:
一个月误差几秒还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月误差几秒还是有的。。。

一个月误差几秒的话,那就是非常准的钟了,这种一个月误差几秒的钟,在市面上必然是比较贵的钟了。

网友D:
曾经给 32768Hz 的晶振加个小可调电容来校正频率,就能使一块时钟每月误差在三秒左右。当然这得有一台比较精准的频率计来测定,否则得经历几个月时间来调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了几个电子钟,1年没调,年误差应该在60秒内

那不就是一个月五秒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曾经给 32768Hz 的晶振加个小可调电容来校正频率,就能使一块时钟每月误差在三秒左右。当然这得有一台比较 ...

这样一般没用的,晶振的温漂跟气温有很大关系,我以前也用双绞线代替电容弄过,热天调准了冬天就不准了。。没有温度补偿就这样。。。

网友E:
只测试了几天时间,要测试几个月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测试了几天时间,要测试几个月才行。

只测试了几天时间就已经知道比没改之前准太多了,之前一天都几秒甚至十几秒的误差。

网友F:
就是电池供电的设备,电量消耗的有点快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是电池供电的设备,电量消耗的有点快

你一定是没在8025T的3脚串个20-30PF的电容隔离电路吧。。。
我在8025T的3脚串个22PF的电容隔离电路,改了三台钟都是4.5V供电,其中用取时钟稳压模块后的3V电压的两台,3.3V的一台给8025T供电,前两个钟测得8025T的工作电流为1.89微安,后一个钟为2.67微安,怎么可能电池电量消耗快?

网友G:
误差是日积月累的!

网友:
一年后再来

网友H:
现在手机时间就很准,可能连网会自动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误差是日积月累的!

明白的,只要一个月的误差在五秒之内我就心满意足了。

楼主:
我的目标是月误差5秒之内,也就是说年误差1分钟之内。

楼主:
引用 网友H:
现在手机时间就很准,可能连网会自动校准

我的手机、电脑、平板、WIFI钟都能自动校准,但我改的这几个钟不会自动校准。。。

网友:
家里的杂牌挂钟一月误差20秒左右,没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