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XH-M239 锂电池18650真实容量测试仪”加上一个外壳

楼主(2025-05-16):
当刚开始有“XH-M239 锂电池18650真实容量测试仪”时,就买了了一个,但使用起来不方便。后来闲来无事给其加了个外壳。请各位网在改装时借鉴。

1、使用D-LINK五口交换机外壳,将XH-M239原板上的供电和测量电池仓裁掉,内置3.6v供电电池用外接电源口充电。电池我是采用POS的8.4v电池拆分为3.7v并联使用。也可使用18650电池或手机电池等。
  注意:我使用的老XH-M239板改装的,刚才看了下我购买的新XH-M239板,发现裁掉测试电池仓和供电电池仓会影响电路。所以新版拆掉测试电池仓和供电电池仓即刻,再将碍事的放电电阻移到其他地方。
2、内置2个8欧姆放电电阻,用后置的开关选择单个电阻或两个电阻并联。后置接线端子接外置放电电阻增大放电电流使用。
  注:一个电阻放电电流500ma左右,两并为720ma,三并为1-1.2A。
3、18650充电器拆掉充电板,做纯电池座使用,通过usb连接测试,避免了原座测量尖头电池困难。
4、使用一个USB头焊上两个鳄鱼夹,用于测量非18650电池使用。

网友A:
这样不利于散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不利于散热吧。

下边有散热孔,在实际测试电池中,感觉热量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