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自制维修电源

楼主(2025-05-16):
一款简易的维修电源,是电子爱好者必备的设备,特别是维修开关电源,能有效防止炸管。最近花费15元以内,制作了一款,挺好用的。附图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还以为是直流电源

网友A:
我找了两个约80瓦的环形工频变压器,低压端并接,高压端接输入和输出,这个隔离变压器当维修电源挺好的,装到一个机器外壳,再加上开关、电压表,指示灯,输出插座,就好了

网友:
做的好,没想到还有卖白炽灯的,用100瓦的正好。

网友:
灯亮说明mos管短路,好办法

网友:
维修电源有什么讲究吗?

网友B:
这个不是应该叫做维修插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找了两个约80瓦的环形工频变压器,低压端并接,高压端接输入和输出,这个隔离变压器当维修电源挺好的,装 ...

隔离变压器防止电人,但不防炸管吧

网友:
维修开关电源必备神器

网友C:
这个应该叫维修插座吧

网友:
既然花钱了,建议买卤素灯,小点好安放,这种要小心灯泡被碰碎

网友:
这种220V100W的更小巧哈,维修和电容放电都巴适

网友D:
这应该叫维修插座,我也做了一下

网友:
维修电源再装个表头吧。

网友:
这个做的好经济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应该叫做维修插座吗?

你这种叫法更严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叫维修插座吧

是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应该叫维修插座,我也做了一下

这个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