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请教,希捷的移动硬盘盒Expansion,硬盘在其他硬盘盒上读不出来

楼主(2025-05-16):
请教一下大家,我有个很久以前买的希捷的3.5寸移动硬盘盒Expansion Desktop Driver,把里面的3T硬盘拆出来,在其他硬盘盒上却读不出来数据,显示硬盘还没有格式化。插回希捷硬盘盒就能正常工作,是什么原因呢?是希捷做了加密处理吗?

网友:
很可能是固件限制,就是防止你拆硬盘卖。

网友:
没道理啊,供电够不够?

二○二五年五月十六日

网友:
我有个希捷 2.5吋硬盘盒,
拆下里面的硬盘,
装在其他硬盘盒上,
读写速度变慢,
只能用希捷原配的芯片主板,
读写才会正常。

网友:
希捷Expansion好像是有特殊固件的,拆硬盘放到普通SATA上读不出,普通SATA硬盘放到希捷Expansion里同样也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