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汽车遥控钥匙增加电容 延长电池使用时间

楼主(2025-05-16):
受到坛友启发,他在报电池电量低的遥控钥匙里增加电容,大大延长了旧电池的使用时间,于是我也对我的遥控钥匙下手了。

网友A:
电压低了,遥控距离有没有影响?换个松下2032不贵吧

网友B:
感觉没啥必要啊,几年换一次电池,像这样搞坏了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
折腾无极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低了,遥控距离有没有影响?换个松下2032不贵吧

电压低,使用对遥控距离影响不大,只是车子要报电池电量低。加电容的同时换了一颗新电池,短时间看不出有没有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没啥必要啊,几年换一次电池,像这样搞坏了就得不偿失了

+1,是这个理...

二○二五年五月十六日

网友C:
这个小电容的容量还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小电容的容量还挺大的!

陶瓷电容,买的是标称100uF,实际是80多一些,在-20%误差范围之内。

网友:
记得以前是加一个电池。

网友:
这里的工作电压最低是多少?感觉用不了几天就不行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没啥必要啊,几年换一次电池,像这样搞坏了就得不偿失了

自信点,把感觉去掉

网友:
这是给什么动物准备的梯子吗?

网友D:
加个法拉电容有没有效果?

网友:
一般的遥控钥匙7、8年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个法拉电容有没有效果?

法拉电容漏电可能比陶瓷电容大些吧。应该也可以

网友:
汽车遥控器,还可以这样玩?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个法拉电容有没有效果?

法拉电容自放电太大,得不偿失。

网友:
电容自放电快,会不会由于电容自放电导致一直需要给电容充电,引起电池电量大量损耗?

网友:
楼主没说使用效果,感觉用途不大

网友:
这就是画蛇添足,效果不好,还不如直接换个新电池,白白浪费了几个贴片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