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泰克曼计量插座TM10,电路板腐蚀了坏了

楼主(2025-05-16):
闲鱼市场买的,放了一段时间后坏掉了,插电乱跳,无法显示正常电压功率。
做工用料还可以,电路腐蚀了,只能放弃了

网友:
电路板应该没问题,是那个CBB电容失效了吧?

网友:
手上也有一个,多年前挺流行

网友:
镍氢电池漏液了。换掉电池,飞线修补,还是能再用几年的。看闲不闲吧,现在新出的十块八块的就买到了,但是精度不如过去几十块的好。不过也能用了。

网友:
内部看着不错

网友:
镍氢电池漏液了

网友:
早期用料真不错

网友:
有点像北电的东西啊?

网友:
腐蚀的很厉害。。。。谢谢分享

网友:
飞几根线就行了,好弄

网友:
腐蚀的一般般,可试修

网友:
这种记忆电池害死呐!我有一个就是这么死的。

网友:
电池漏液腐蚀

网友:
自带电池的高级货

网友:
这外壳看着挺有年代感
洗一洗试试呢

网友:
30元买感觉有点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