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个闪迪X400固态硬盘和cruzer 32GB U盘

楼主(2025-05-16):
如图,都是正品。硬盘使用稳定,体验较好。U盘速度比较慢。

电路板正面

电路板反面

主控、缓存、闪存

88SS1074-BSW2

U盘芯片

网友:
外壳比较大,看样子外壳是统一模具

网友A:
闪迪的颗粒怎么样,有没有懂的指点一下? 最近看到一个16G的U盘是SLC闪迪颗粒, 45元(从来没有过SLC颗粒的盘,所以想买个玩玩)

网友B:
U盘正品,SSD难说

网友:
看起来Sandisk的SSD不错啊,竟然还有一片缓存。现在出的SSD很少有带外部缓存的了,有缓存对SSD的寿命比较有帮助的,下次买一块Sandisk的SSD

网友:
引用 网友B:
U盘正品,SSD难说

SSD也是正品,就是速度一般般!

网友:
有散热,必须正品了

网友:
闪迪ssd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闪迪的颗粒怎么样,有没有懂的指点一下? 最近看到一个16G的U盘是SLC闪迪颗粒, 45元(从来没有过SLC颗粒的 ...

太贵了,没必要...

二○二五年五月十六日

网友:
还可以的。用用没什么问题。

网友C:
闪迪不是东芝的亲儿子吗

网友:
闪迪的东西还行

网友:
嗯,是有点贵,先忍忍看,估计很难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闪迪不是东芝的亲儿子吗

不是,你是不是对闪迪和东芝有什么误解???

二○二五年五月十六日

网友:
做工还可以

网友:
做工还是可 以 的

网友:
还是第一次见芯片四个角打黑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闪迪的颗粒怎么样,有没有懂的指点一下? 最近看到一个16G的U盘是SLC闪迪颗粒, 45元(从来没有过SLC颗粒的 ...

性价比太低,资料多备份

网友:
慢点无所谓稳定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