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U盘,闪迪跟金士顿哪个靠谱

楼主(2025-05-16):
U盘,闪迪跟金士顿哪个靠谱?

网友:
金士顿,假货较多

网友:
正牌的    闪   相对好点     也分型号的

网友:
金士顿是个组装厂,现在的话定位跟三线一样

网友:
能拿到真货都比较靠谱,若是假货都不靠谱。

网友:
正品都还行,假货多

网友:
不能这样笼统泛泛的谈两个的好坏,一定要看具体的型号的性能、稳定性、口碑。

网友:
只要是正品都行,但现在假货横行!

网友:
买就买3.0以上的

网友:
一定是闪迪,必须是。

网友:
u盘好不好.....有时候也要看运气....只要是正品的都差不多,别买太便宜,

网友:
这两个牌子假货都多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
我的认知是闪迪比金士顿好,因为闪迪至少自己能生产颗粒,金士顿好像没有!

网友:
看运气吧,假货太多

网友:
个人感觉闪迪好一点。

网友:
如果这两个品牌比的话,闪迪相对靠谱一点。
我是自己diy,用MLC或者SLC颗粒。现在市场上的商品U盘,主要是TLC颗粒,很少数有用MLC颗粒的。所以还是自己diy靠谱一些。

网友:
每个品牌U盘都有高端型号与低端型号,高端型号一般不会差,就是价格也会高点

网友:
金的速度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