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机CPU虚焊,修起来难度大不大?各位是如何掌握CPU虚焊维修技能的?

楼主(2025-05-16):
vivo x27,cpu虚焊怎么开搞,
大家可否给些建议,谢谢

网友:
这个比较专业了。cpu如果没有打胶的话,加点助焊剂,吹一下,镊子稍微触碰一下自动归位就好了。打胶的得撬下来,重新植锡。非专业人士,不要搞,温度不够翘掉点,温度高了吹鼓了板子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
这不好搞,要点技术

网友:
这个得找论坛里发手机维修帖那些大神

网友:
非专业人士,不要搞,搞不好报废!

网友:
建议拿报废手机先练习下

网友:
你整天水贴有意思吗

网友A:
之前mate10出现频繁自动重启,上网查到是cpu因高温运行导致虚焊。旧手机不值钱,给手机铺维修不值当,自己来也要新购一堆工具,主要是没搞过,于是上某音等看视频,眼睛学会了。
工具到手后,尝试一个折中办法:涂上焊油加热cpu到一定程度(用高温胶布保护周边 ),用镊子压着,停止加热。清洁残留焊油之类后,装好机通电,貌似正常了。使用接近2个月都没出现重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之前mate10出现频繁自动重启,上网查到是cpu因高温运行导致虚焊。旧手机不值钱,给手机铺维修不值当,自己 ...

我也是学眼镜学会了,但没显微镜,不好操作,最后还是没搞成功MATE20,应该是上层变形了,下层有点掉点。最后还是咸鱼买了个60多的主板

网友C:
先弄个没有胶的手机练下手吧,这东西没点技术搞不定,会做优盘的我对cpu都不敢下手。

网友D:
给专业人事搞,虚焊的维修一般也就百来块钱

网友E:
有意思,这玩意也是会上瘾的,不水不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意思,这玩意也是会上瘾的,不水不舒服。

水水更健康...

二○二五年五月十六日

网友:
手机精密,要有设备和技术熟练才能动手

网友:
使劲吹。大约得死1~10台机器才能成才。我猜你得死12台

网友:
只有专门的设备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专业人事搞,虚焊的维修一般也就百来块钱

学会了不是更好么,手上虚焊的手机大概有3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弄个没有胶的手机练下手吧,这东西没点技术搞不定,会做优盘的我对cpu都不敢下手。 ...

会做优盘什么意思?主要是焊内存颗粒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学眼镜学会了,但没显微镜,不好操作,最后还是没搞成功MATE20,应该是上层变形了,下层有点掉点。 ...

为何会变形?热风的温度过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