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个遥控芯片测试仪,附电路图

楼主(2025-05-16):
可以测试不带解码的发射、接收模块,带解码的接收模块,学习型接收模块,射频发射PT2262、PT2272,红外发射2262IR等

网友A:
老师请教:除了跳线码2272IC,以前遥控照明开关,用的是8脚IC,流水线后配遥控器,怎么操作的?
看视频就是遥控开关卡在一个装置上,拿个遥控器按下就适配成功了,不明白什么原理?

网友:
手工不错  赞一个

这个收发模块茶也在玩    只是玩具太多了   暂时顾不上了

感觉不少TX分不清  仪 和 器 这两个字,简单来说  自己D的东西  只适合称之为 器 , (做人要低调一点、谦虚一点 的意思)

正规大厂的产品  经过高精度检测设备的  那才配叫 仪。

网友:
楼主这个做的真好,赞一个!

网友:
去蹭个免费打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师请教:除了跳线码2272IC,以前遥控照明开关,用的是8脚IC,流水线后配遥控器,怎么操作的?
看视频就 ...

那种应该是学习型,把遥控器的码录进去了。

网友:
做的太强大了,洞洞板很漂亮

网友:
在废品站白嫖了一个儿童平衡车,自己配了个充电器,能充进电但启动不了,看了一下主控板上有个433的遥控接收小模块在上面插着,好像是5根还是6根排针(时间太久记不太清了),某宝拍照搜同款没找到完全一样的,参照脚数相同的类似款的定义,用18650当高电平信号去逐个短接控制脚,车子还是没反应,实在没辙,只能电池组拆出来,车子扔一边吃灰去了。

网友:
之前用这种超再生模块配合串口空闲中断 做数传 物美价廉

网友:
赞一个,每次看到这样工整的万用板,就想起了那些无忧无虑的年代

网友:
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
布局很工整,画个PCB更方便。

网友:
虽然是用洞洞板,但元件布局很有美感,有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