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关于 G2大小的固态U盘 类型问题

楼主(2025-05-16):
关于 G2大小的固态U盘 类型问题

比如:2246en 2246xt 2258h 2258xt 2259xt2 2320g 之类的固态U盘,插到电脑上
类型是  可移动磁盘?
还是    本地磁盘?

网友:
我的显示本地磁盘

网友:
固态优盘一般显示就是本地磁盘

网友:
固态U盘就是移动硬盘,所以显示的是本地磁盘,WIN10某个时期补丁之后显示的是移动设备

网友:
一般是   本地磁盘

楼主:
有没有可能设置为   可移动磁盘

因为有些程序  只支持“可移动磁盘”
如果是 “本地磁盘” ,那个程序的选项里,就没有这个磁盘

网友:
这个是不是通过刷桥固件能改?好像有这种操作。等大佬解惑吧

网友:
看设置的,以前CZ80就有两种

网友:
本地磁盘,这是肯定的

网友:
1153e桥刷闪迪的桥接固件可以显示可移动磁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