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华为大炮4850G2温感110度 但是不知道温度传感器在什么位置

楼主(2025-05-16):
有哪位大师知道的求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A:
这个电源没有温感器,但有温控器,在风扇插座和垂直小板旁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没有温感器,但有温控器,在风扇插座和垂直小板旁边。

是这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没有温感器,但有温控器,在风扇插座和垂直小板旁边。

谢谢大师

网友(2025-10-27):
什么型号的?

网友:
华为大炮的做工确实好一点

网友:
找到了吗?是那个U117吗?我的4875G1改了暴力风扇显示的温度还是很高,我都怀疑是不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