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BENON牌V-163助听器

楼主(2025-05-16):
今天拆解一个耳背式助听器

助听器另一面

侧面丝印有品牌及型号

音量旋钮及开关键

主板的正面除过音量可调电位器和开关外,只有几个电阻和电容

主板背面采用三个2PC4617晶体管(丝印ZR),左侧为驻极体麦克风,右侧为AG13纽扣供电电池接触端子

2PC4617晶体管规格书

网友:
这个也太简单了吧

网友:
里面这么简单?外置纽扣电池

网友:
一节纽扣电池能顶半天吗

网友A:
电路如此简单,做工也不咋样。助听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如此简单,做工也不咋样。助听效果如何?

实测助听效果一般

网友B:
它的电池放在什么位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它的电池放在什么位置的?

AG13纽扣电池放在助听器主体尾部

网友:
一般好的机机用的是空气电池,说是为了安全,想想现在的TWS无线入耳耳机全是锂电池的,

网友:
看着不复杂,为什么会很贵?

网友:
买了几十个赌,结果悲催了

网友:
看起来好简单

网友:
三极管放大的?

网友:
效果怎么样啊

网友:
这种专用耳机不便宜

网友:
简单而且很贵

网友:
真是个暴利产品

网友:
这种老式助听器费纽扣电池

网友:
外挂助听器体积大一些还能拆,遇到过一个耳道式助听器基本上没法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