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单片机开发板配的microUSB线,电流竟然只能到300mA,这个惊吃的少见

楼主:
平常用的一个USB线,能到1.6-1.8A,给红米手机充电

这个开发板配的线,只能300mA,用U表测量的。

真是没有想到

网友:
万一开发板短路了,不至于烧电脑USB不是

网友A:
是不是没有D+D-,只能单纯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有D+D-,只能单纯充电

一定有,这个是给单片机下载程序的

网友:
送的电阻发热丝很常见

网友:
电流要求不高的设备肯定不会给你配多好的线材

网友:
开发板电流本身就不大吧

网友:
应该单片机对电流要求不高,所以线材能将就将就吧。之前买过的arduino uno的板子,商家给配的数据线又短,但压降又大,线材又硬,还没有当年1元POS机带的数据线好。

网友:
够用就行啦

网友:
应该是够用了

网友:
很多小东西附送的充电线都是这种,300mA左右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