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酷开电视进入工厂模式方法

楼主(2025-05-16):
以本人的酷开58K5D电视为例,打开电视后用电视机的遥控器进入[设置]->[关于本机]->[本机信息]->[本机展示],然后在电视机遥控器方向键顺序输入:上、上、下、下、左、右、左、右,这样就能进入工厂模式了。

通电即开机设置:https://www.mydigit.cn/thread-521669-1-1.html

网友A:
工厂模式有哪些功能是能用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厂模式有哪些功能是能用到的?

通电即开机设置:https://www.mydigit.cn/thread-521669-1-1.html

还有很多东西都可以设置,很多设置我也不清楚是用来干啥的,太专业了。。。

网友B:
各个厂家的进入工厂模式都不一样,的确需要积累相关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各个厂家的进入工厂模式都不一样,的确需要积累相关数据。

别说不同厂家的不一样,有时甚至同一厂家的不同型号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说不同厂家的不一样,有时甚至同一厂家的不同型号都不一样。

主要看芯片方案

网友C:
这是创维牌液晶电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创维牌液晶电视

酷开不就是创维的子品牌吗?

网友D:
我家那个破酷开,系统自动升级后花屏了,可能是逻辑板坏了。然后升级后的系统这方式进不去工程模式了,之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那个破酷开,系统自动升级后花屏了,可能是逻辑板坏了。然后升级后的系统这方式进不去工程模式了,之前 ...

那还不找厂家弄好?

网友E:
我家也是酷开K55  2015年买的  这电视有一点不好,就是不会保存设置的信号源 比如我都是用网络机顶盒看电视,比如我的网络机顶盒接的是HDMI2接口,每次都要手动选择HDMI2才会显示网络盒子的画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家也是酷开K55  2015年买的  这电视有一点不好,就是不会保存设置的信号源 比如我都是用网络机顶盒看电视 ...

我的电视设置里好像有默认信号源设置,电视开机后默认就是那个设置的信号源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厂模式有哪些功能是能用到的?

主要是开ADB,然后就可以对系统进行优化,干掉某些不需要的App,腾出空间给自己的App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