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修一台电源短路的海康威视摄像头

楼主(2025-05-16):
拆开发现电源板下级短路,用热成像仪检查发现主控板有两颗电容短路,扣掉后正常?

网友:
看来,维修一定必须要有热成像仪。

网友:
事倍功半的  好方法

网友:
里面居然是带个风扇

网友:
热成像仪也成为主要维修工具了

网友:
磨刀不误砍柴工,有利器还是牛逼

网友:
有热成像就是牛啤

网友:
用热成像检查短路确实方便

网友A:
做工还是不错,,发热估计也是挺大的,,换个风扇。。。。谢谢分享

网友:
看来有了热成像事半功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工还是不错,,发热估计也是挺大的,,换个风扇。。。。谢谢分享

建议换三相绕组无刷电机风扇,振动比单相十字绕组小。楼主热成像100线以上分辨率,新的价格不便宜。

网友:
手艺不错,修好了又能用了。

网友:
有热成像就是好

网友:
最怕遇到短路故障,得换好多元件

网友:
都是小电容惹的祸。

网友:
热成像仪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