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请问这是什么屏,适用什么驱动?

楼主:
找到一个这个屏,只查到厂家是凌巨的,查不到型号资料,有哪位知道这个适用什么驱动吗?谢谢了,

网友:
如果是从板子上拆下来的话,可以看一下原来的板子上的线是怎么接的

网友A:
和我用的卡尺外观一样,就是牌子不一样

网友:
这种屏最方便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我用的卡尺外观一样,就是牌子不一样

我用的'上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