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就问,请老师指教

楼主:
LED1 用普通的红色或绿色发光二极管,导通端电压在1.8~ 2.2V间均可。

三极管Q1 用常见的9013、8050等,hFE > 100 。

接入可调电源,调整VR1在电压低于10.5V 时5V有源蜂鸣器报警。”

这是隔壁@3AG1老师设计的12伏电池低压报警电路。

看图我们知道:12伏电池电压大于10.5伏时TL431导通,K端为低电平(1.8至2伏左右),Q1不导通,蜂鸣器不响。

电池低于10.5伏时,TL431截止,10.5伏电压经电阻R2、LED1、R3分压给三极管Q1的基极提供一个大概5.7伏左右的电压使其导通,发射极输出5伏电压给蜂鸣器,蜂鸣器鸣叫。

因小白才疏学浅,就想请教师傅们:这样的串联分压电路(R2、LED1、R3)的分压电压该怎么来计算呢?请师傅们不吝赐教,谢谢师傅们!

网友A:
10.5V通过上下2个电阻分压,分压比大概为1比2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5V通过上下2个电阻分压,分压比大概为1比2

感谢回复。简单的上下两个电阻串联分压我会计算,就是中间加了个发光二极管后我不会了。

网友:
发光管不导通时就是断路,导通时就是分个固定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简单的上下两个电阻串联分压我会计算,就是中间加了个发光二极管后我不会了。 ...

这个位置发光二极管只是当作指示灯作用,要算的话就减去个0.7V的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