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显示器画面偶尔会上下抖动,求指导

楼主:
宏碁24寸显示器,开机热机几分钟后开始,画面偶尔会上下抖动,好像是画面字符会往下移并压缩的感觉。间隔几秒钟这样,求指导维修方向。
附件视频。

网友:
干扰?

二○二五年五月十六日

网友:
我电脑也有类似情况,但我这个是视频线有接头,一动接头就有抖动甚至黑屏

网友:
我那台LG的比你这个还严重,抖伴随着大量的横线,网上查好多人说屏内部有短路,我拆开屏边板发现板子上有个芯片很热伴随着放电滋滋声,这个声音和屏闪是同步出现的,能力有限修不了最终放弃了

网友:
先检查连接线和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