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太阳能石英钟电路,求大神指点!

楼主(2025-05-16):
前阵子在网上看到了近防炮摆件,很是喜欢,下单买了回来,结果发现转动机芯噪音有点大。

于是买了石英的扫秒机芯,拆去时针分针齿轮,换上后确实静音了,但问题也随之而来。

太阳能电池在阳光直射时电压约2.5V,阴天约1.5V,石英机芯电压过高时会停止转动,于是放了支镍氢充电电池进去,效果很好,晚上也在转,但我的车露天停放,仪表台阳光直射时高温让我又不敢这么做了(话说仪表台的高温镍氢电池倒底会不会出问题?),又在网上买了2.7V10F的法拉电容。

艳阳天电压过高的现象又出现了,又停。。。于是串两个二极管进去降压

有改善,但还是会超压,又买来了AMS1117   1.2V的稳压模块

问题又来了,1117最低输入电压2.5V,实测阴天2V以下它的输出就成0.6V了,又停转了

这种接法一个结果,不会折腾了,求大神指点,怎么才能实现安全又稳定的让我的1130近防炮转起来?

网友:
简单点,在电池端并接一个普通的LED发光管,超1.6伏就点亮,这样就限压了。

网友:
把太阳能板贴上带色的胶带遮点光行不行

网友:
镍氢电池比锂电池安全那点温度不是事

网友A:
用固定输出的升压芯片支持0.7到5v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固定输出的升压芯片支持0.7到5v输入

具体型号是?

网友B:
用AMS1117不如用XC6206好

网友C:
1117的静态,不适合这样的环境

XC6206  的静态电流还是大了点

这几个中,下边的静态较好,外围虽然多了点

网友:
赞,并联稳压呗

网友:
HT7315吧,1.5VLDO,静态4微安,外围简单,就两电容或一个电容都行。

网友:
折腾折腾 乐在其中

网友:
就用镍氢电池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117的静态,不适合这样的环境

这个工作电压2.6,和1117差不多,阴天会停止输出吧?

网友:
哪里需要那么麻烦,直接并联稳压二极管不让太阳能板电压超1.5V不就完了?这么点太阳板发的电发热可以忽略

网友:
能想到串两个二极管降压,就没想到串两个二极管并在电机两端来稳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AMS1117不如用XC6206好

确实是这样,发贴那天买了6206,今天改了,确实好用。

楼主:
今天买的XC6206还有3.8的法拉电容也到了,按下图连接,应该是成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今天买的XC6206还有3.8的法拉电容也到了,按下图连接,应该是成了。

昨天早上十点装好从0V起到0.8V开始转大概40分钟,昨天基本多云天气,直晒少,今早七点看还在转,电压在0.93V.目前看是完美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昨天早上十点装好从0V起到0.8V开始转大概40分钟,昨天基本多云天气,直晒少,今早七点看还在转,电压在0. ...

电压是从0伏开始晒太阳?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压是从0伏开始晒太阳?

是的,新买的电容,直接装上开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