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这个技嘉450B电源该怎么修?

楼主(2025-05-16):
这个技嘉450B电源是客户电脑上换下来的坏件……因为供电异常炸机,压敏10D471爆裂,保险断,大电容爆顶,检测初级主要零件没有其他损坏,这也是大厂电源过压最常见的损坏件。更换几个坏件后试机,电源工作正常。我以为这个电源修好了。后面安装到一台自用主机上,测试也正常。但是在几次非正常关机测试中偶然发现,如果在使用中关闭电源开关后马上在开机、电脑无法启动?电源不工作?我反复测试确认,这个电源在正常软件关机后马上再开机正常,但是如果是通电状态下关闭电源开关强制断电,接着再开机,则大概率电源是不工作的(很少几次也能正常开机)?计量插座监测,如果是正常关机,电源处于待机状态,功耗是0.7W左右,这时候是可以正常开机的;如果在通电状态下,强制断电,再通电,则电源待机功耗一直在0.95W~1.2W之间跳动,不能进入正常的待机功耗0.7W左右。这时候电源是无法正常开机的,按电脑开机键没有任何动静。断电几分钟后、或者断电按开机键10S后,电源又可以正常开机使用。一旦正常开机,则电源工作很正常,哪怕是高负载拷机也无任何异常出现……

我怀疑WT7525芯片被高压冲击造成软故障,今天换了一块新的7525芯片,测试故障依旧,说明不是这个IC的问题。结合电源强制断电后再通电,则电源待机功耗一直在0.95W~1.2W之间跳动,不能进入正常的待机功耗0.7W左右,怀疑待机电路有毛病,但是找不到PR8109T待机芯片的任何资料。加上这个电源的PCB是黑色,查PCB走线很费劲,想到坛子里高手如云,特把故障发出来,请高手们帮忙诊断,看看应该怎么检修?

楼主:
电脑正常软件关机后,该电源的待机功耗是0.43W左右

网友:
检查一下辅助电源

网友:
换电解试试

网友:
现在还有人修电源?

网友A:
说个实话,三五十买的二手电源都比你这个好

网友:
先查查电解电容

网友:
这个电源看着质量还不错,拿去维修店修,应该也不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个实话,三五十买的二手电源都比你这个好

+1,费那么大劲不值得...

二○二五年五月十七日

网友:
小黄鱼卖了 在买一个

网友:
检查一下电源芯片电源输入端的电压,换个电容试一下。

楼主:
喜欢折腾手头的坏件,是 我的兴趣爱好,不关乎价值

网友:
既然无关价值 又喜欢折腾 就找一个一样的这个好电源 ,麻烦点 就是 替换法  。多费点时间 就能知道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喜欢折腾手头的坏件,是 我的兴趣爱好,不关乎价值

说的好,既然是爱好,就先把图画出来